楼主(2016-08-26):
最近才使用三菱的触摸屏和之前用过的国产触摸屏编程有点区别,主要是在界面编程软件GT Works上,感觉三菱软件还不如国产来的方便,主要有以下几个问题研究好几天都没有好的解决办法,希望各位能给个建议,非常感谢
1、在界面上添加一个位指示灯后,能在模拟的界面上看到,但是下载到触摸屏后就没有了,其他的比如按钮能够看到
2、怎么用脚本实现延时几百毫秒3、有没有这样的按钮,第一次按下去显示{ON},第二次按下去显示{OFF},如此往复,,,就是按钮每次按下去随着状态的改变,显示的文字也会改变希望大家给点意见,,

楼主:
使用的触摸屏是GS2107-WTBD

网友A:
看看说明书呀,不看说明书,怎么会了。

网友B:
我用的也是这款  没有出现像你这样的问题  仔细查查

楼主:
请问,我是直接在界面上放置对象,然后设置了软元件,最后直接下载到触摸屏中,这中间有需要设置的地方吗?搞了好久一直没有显示位指示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也是这款  没有出现像你这样的问题  仔细查查

请问,我是直接在界面上放置对象,然后设置了软元件,最后直接下载到触摸屏中,这中间有需要设置的地方吗?搞了好久一直没有显示位指示灯

网友C:
直接上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上图吧

他这个设置是按下一秒后才产生动作,我需要的是按下去高电平后状态能够保持500ms,每次按下去都是这样的效果

网友C:
举个例子

网友D:
第一个问题是没和PLC通迅上,二三楼上己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