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26):
FX3U中d8340内的数值在人机界面上读出为什么会有两位小数?   d8340中对应为Y0输出的脉冲数吗,应该为整数,为什么会有两位小数(例914.36),中间怎样转换。求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人机数值显示位数去掉小数点就好了,肯定是整数了

楼主:
你好,那为什么不是显示91436.00,而是显示914.36.还请多多指导。。

网友B:
因为你用的是16位,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因为你用的是16位,哈哈

这跟多少位有关系吗?不懂别误导人家。

楼主:
这张是人机界面上的设置,还请高手们解答疑惑。。。

网友D:
把小数位数设置为0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E:
把小数位数设为0
松下PLC交流群:QQ7249910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