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27):
[attachment=151472]

网友A:
D9000; D9001 寄存器的数值和D11000Z11; (D11000Z11)+1寄存器的数值作比较运算结果作为触点,[]D=表示的是32位比较[]

至于D11000Z11及提示多少,要看前面的 Z10具体是多少。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C:
看一下提问者级别,再看看提问者的问题。有点晕

网友D:
引用 网友A:
D9000; D9001 寄存器的数值和D11000Z11; (D11000Z11)+1寄存器的数值作比较运算结果作为触点,[]D=表示的是32位比较[]

至于D11000Z11及提示多少,要看前面的 Z10具体是多少。

若Z11等于20,即判断D9000的值与D11020、D9002与D11022是否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