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27):
一般在触摸屏上设定5MM,伺服就跑5MM,按自已的设定,伺服和程序如何设定。伺服是松下750W,减速机是PEL90-25。
平常心!平常心!

网友A:
这么简单的问题

网友A:
其实把距离转换成脉冲输给定位指令就可以。

网友A:
丝杆导程,单圈脉冲数,减速比,基本就知道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丝杆导程,单圈脉冲数,减速比,基本就知道了

同意,首先需要知道这些基本参数,然后换算设置

网友C:
在不改动程序的情况下,可在屏里直接把脉冲数换算成距离值,不在屏里换算就要在程序里换算。
wsb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在不改动程序的情况下,可在屏里直接把脉冲数换算成距离值,不在屏里换算就要在程序里换算。

网友E:
简单,移动距离换算成脉冲数!

网友F(2016-12-24):
用简单的方法  吧已知一圈脉冲 测量长度拿来换算  介绍那些齿轮比  这种办法最简单  在吧脉冲除长度得出0.1MM 需要多少脉冲 或则0.01M需要脉冲就可以了

网友G:
很简单,伺服单元设好齿轮比,一般习惯是上位机一个脉冲,伺服走0.01mm,触摸屏用公式直接就可以了。

网友H:
把数据存在D值寄存器里面,,人机数据输入地址设置为这个D值寄存器,程序里面再转换一下给伺服,伺服电机就知道该走多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