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速传感器检测轮的标准名称

楼主(2016-08-27):
现场看见测速传感器检测轮,但是不知道具体的名称叫什么。淘宝上也搜索不到。是否是标准件还是定制件。

网友A:
高频接近开关就可以,具体型号问代理商。

网友B:
我们称测速码盘,是自己根据机械要求自己做的,其实也可以直接用现成的齿轮。

网友C:
加工定做的碼盤,圖上哪個是電感式接近開關,可以用對射式光電開關代替,或者直接買成品編碼器!
寻师傅多名

网友D:
塔冲上一次都做好了,

网友E:
用通用的铁质同步皮带轮即可。

网友F:
这玩意又不会坏。新的用编码器不更方便?

楼主:
使用该链轮的目的是作为编码器的运行是否正常的(编码器脉冲严重丢失或损坏,机械连接失效)通过电眼上升沿中断读取编码器值与标准值做区间判断。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用通用的铁质同步皮带轮即可。
齿距那么小,靠谱不?现场用过吗?传感器直径多大的?什么类型的传感器?
我们一般都用直径18mm的传感器,现场耐操,也不需要精确安装,所以齿距需要大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