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遇到公共机跟欧姆龙PLC通讯问题 求大神搭救

楼主(2016-08-27):
本人想请教 欧姆龙CP1H 用232串口1 在设置中 为hostlink模式 跟公共机连接通讯,请问如何进行梯形图的编程,或是用什么指令接收和发送相关信息,要是有这方面的一些案例能学习学习 就更好了 !线谢谢各位路过的大神了!
未来,未来

网友A:
公共机?是工控机吧。如果是这类的话,要使用欧姆龙FINS协议。上位机控制PLC的内部操作位,需要高级语言基础!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情况是这样的,plc跟上位机相互发送和接收信号,以此来判断是否工作或是停止,如plc向上位机发送可以检测信号,然后上位机开始对产品进行检测,检测结果在发送给plc,plc在进行动作,等等,不知道在plc程序中该怎么样完成数据的接收和传送
未来,未来
每天进步一点点!

网友B:
高级语言
湖南株洲有工控问题可以找我! 电话18670873544

网友C:
可以看看CP1H/CP1L单元编程手册关于串行通讯部分,

楼主:
用串行通讯指令 txd rxd 不知道行不行?
未来,未来

网友D:
用上位機操作PLC的標誌位就好了,FINS和Hostlink協議都行,PLC不用寫通信指令。

网友E:
上位机读写PLC内部地址,像触摸屏一样,关键要知道通讯协议

网友E:
用hostilk就好,接线用rs-232,前段时间刚刚做了一台设备
就是和工控机通讯的

网友F:
直接上组态软件,内部有现成驱动,方便,快捷通用性强,有需要组态软件和学习资料的加我qq3544929382交流交流

网友G:
水平一般的用组态软件
高手用c#之类的自己写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H:
需要用上位机软件开发做,利用OMRON HOSTLINK 协议 ,开发VB,VC,LABVIEW等等。。
遇到公共机跟欧姆龙PLC通讯问题 求大神搭救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