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27):
使用GS2107触摸屏编写界面,用软件Gt Works编写好界面后,在模拟器中运行界面运行正常(图片见附件),但是下载到触摸屏中的时候,有些对象不能显示出来(图片见附件),对了我每次用模拟器时都会有一个提示(图片见附件),我不知和这个提示是不是有关系,希望各位帮忙指导下
[attachment=151495]
[attachment=151496]
[attachment=151497]

网友A:
请检查你的工程编辑使用的的PLC的地址是否有错。
另:有些软元件状态,需要连接实际PLC后才能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检查你的工程编辑使用的的PLC的地址是否有错。
另:有些软元件状态,需要连接实际PLC后才能显示。

因为没接触过PLC也不是很了解这方面,主要是项目中要使用三菱的触摸屏,用的是modbus协议,将触摸屏与单片机连接,实现单片机与触摸屏之间的的通信,这个地址在按照之前国产触摸屏的来的,您看看这样的合理吗

[attachment=151498]

楼主:
希望知道的大神,指导指导啊,,这个时间比较紧,在此多谢了

楼主:
对了,我想到了一点,这个位指示灯是反映0299这个位的状态变化的,此时我的触摸屏没有连接到单片机主板,是不是因为这样所以位指示灯默认是不显示出来的,,,这是我根据guochunyi做出的推测,以前我用的汇川的屏幕在没有连接到控制器的时候上面的位指示灯也是能够显示的,三菱的触摸屏是第一次使用,也没相关的技术人员指导下,比较麻烦

楼主:
希望大家给点帮组啊,,,,卡在这好久了

网友B:
你这个屏和什么通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屏和什么通信

适合单片机主板通信的

网友C:
必须与单片机成功通信才能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必须与单片机成功通信才能显示

有你这个回答,心里舒服多了,因为之前用的触摸屏不通信界面都是全部能显示的,这个三菱的没用过,实在不清楚

网友D:
于PLC 联机,你的问题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