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大家讨论一个逻辑问题

楼主(2016-08-27):
现在有一个小程序, 就是左右摆动的。 是电机驱动器控制线圈产生磁场摆动一个机构, 摆动速度和幅度根据2个限位开关定义!请各位给出个程序思路!谢谢!

网友A:
这应该没难度吧 继电器都能接出来 碰到左边的开关就往右 碰到右边的开关就往左 大水磨就是这样的

楼主:
没有难度是没有难度,关键是频率很高!并且有惯性!

网友B:
重载的不好搞些

网友A:
既然这样 为什么不用伺服 非要搞这种非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