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A5驱动器接光栅尺做全闭环问题

楼主(2016-08-27):
最近在尝试用松下A5全功能驱动器接光栅尺做全闭环控制,光栅尺是A+ A- B+B- Z+Z-差分信号输出,接到松下X5接口,但是A5驱动器无法接收到光栅尺的信号。光栅尺的信号是正常的,我们用板卡或者示波器都可以看到波形。现在不知道A5驱动器是怎么回事,设置好像就那几个,光栅尺类型,分频比。但是就是接收不到光栅尺反馈信号,有没有用松下A5做过全闭环的指导下。还有用驱动器做全闭环做出来的效果怎么样?抖动厉害不?

楼主:
今天叫供应商重新寄一个驱动器再试试

网友A:
这个要设置一个参数,具体具体忘记了,当时我们也是用的松下A5伺服带光栅尺,就是接受不到信号!
QQ:5694567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