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28):
之前电脑硬盘出了问题就给IT部门换,重装了win7系统,回来以后发现USB端口可以跟松下、基恩士PLC端口正常通信,就是跟欧姆龙不行,在设备管理可以看到驱动一直在跳动,每个4、5秒不断地更新,连PLC就是经常掉线,重装CX-ONE,重装驱动都一个样,请问哪位高手能告知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换一根USB线,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A:
就不懂换一下线试一下吗

楼主:
线一直都是好的,如果是线的问题连接其他设备同样会有问题,但没有

网友B:
建议系统重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系统重做。

咨询了欧姆龙客服,结论是应该PLC受干扰,后面去试不运转的设备果然能稳定连接,看来欧姆龙也有大的软肋

网友C:
我的也这样,不知道是不是系统问题,我今天重做系统了,搞得纯净版

楼主:
引用 楼主:

咨询了欧姆龙客服,结论是应该PLC受干扰,后面去试不运转的设备果然能稳定连接,看来欧姆龙也有大的软肋

今天刚好去领到了新的USB数据线,连接后居然好了!看来欧姆龙客服也不可全信,通过这次折腾得出的结论是:
数据线这种东西不可凭常规的思维判断,即使同一根数据线能连接其他品牌PLC,但不代表数据线就没问题;
只能说明某些设备对于传输通道环境的要求不那么高,而欧姆龙PLC对于数据线的要求特别苛刻!
以上结论仅代表个人的看法,希望能分享交流!

网友D:
也有可能是干扰的问题。我以前使用usb线连接欧姆龙CJ系列PLC的时候,由于距离三相电机比较近,每次启动电机的时候,都会出现断线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