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位问题,请教大神!

楼主(2016-08-28):
厂里有台机器,之前好好的,突然间定位实际距离大了2㎜左右,cp值正常,重新归零就好了,可是过段时间就又是那样,齿轮比都没动过,惯量比动过,模式是标准模式,松下a5的放大器与松下电机,当量是1000螺距是10㎜,大神们请问是什么问题?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A:
检查联轴器是否松动了,最好紧固一下,再看看机构有没有问题。
热心助人!

网友B:
要是我的话检查机械连接的可靠性,定位误差值设小一点。如果静止误差报警的话可能是伺服设置问题。
热心助人!

网友C:
联轴器松动应该是造成实际距离比设定距离少,楼主先看看距离变多时驱动器接收到的脉冲数是否异常,如果脉冲数没有增多,那很有可能是驱动器坏了,毕竟不管驱动器质量如何好都有坏的一天。
热心助人!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D:
把PR5.32设置成250,这个问题我遇到过,只是多走2到3厘米!
多走2到3厘米??设置成250的话达到啥效果呢?
QQ:5694567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