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们帮忙看看为什么通讯不了

楼主(2016-08-29):
笔记本USB转485和台达es2COM2通讯不上,请各位大师帮忙解解惑!不胜感激

网友A:
台达用的是232
没看到你的转换器接线,
退十万步讲也没看到你的485,422接线呀,

网友B:
台达PLC编程软件和PLC通信只能是用非RS485方式 监控程序,下载程序,请看下图:

楼主:
回1楼接线图请看图1
回2楼编程软件不行 解密软件或者上位机应该可以用是吧

网友B:
其它的软件和PLC通信当然可以用RS485方式,比如各平台的OPC;
台达PLC一般用的是标准的MODBUS协议,

楼主:
信捷文本op320通信线怎么做?

网友C:
信捷文本op320通信线怎么做?
和电脑的还是和plc的?
我这里都有的。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已经解决。只需在通讯设置里改通讯站号为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