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plc编程软件的安装

楼主(2016-08-29):
winx.px在本站下载了gx developer8.103中文版安装不了,不知怎么回事?

网友A:
一般换个正常完整的操作系统就行了。如果下载完整。

网友B:
先安装环境,再安装软件,傻瓜式的不难吧

网友C:
一,安装前,先退出360等杀毒软件和三菱的其他软件
二,先点击 GX-Developer\EnvMEL\SETUP.EXE
三,再点击 GX-Developer\SETUP.EXE

网友D:
问题描述很不清晰,装不上的表现是什么?有何提示信息?试过哪些处理方法?
这个版本的,我在官网上下载了,就一个SETUP就搞定了。

网友E:
要先安装E环境!

网友F:
换个三菱编程软件,去三菱官网下载work2,编程功能挺强大的!

楼主:
谢谢各位,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