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29):
三菱q系列主机960点 输入640 输出320怎么选型?

网友A:
QX42 *10
QY42P *5
A6TBXY36 *30
AC20TB *15
AC10TB *15
Q38B *1
Q68B *1
Q61P *2
CPU *1   CPU根据要求和速度可以从Q01UCPU Q02UCPU Q03UDCPU Q03UDECPU Q03UDVCPU等选

网友B:
电源模块    Q61P-A2 &三菱    个    1
CPU单元    Q03UDE &三菱    个    1
主基板    Q312B &三菱    个    1
输入模块    QX42 &三菱    个    1
输出模块    QY42P &三菱    个    10
CCLINK    QJ61BT11N &三菱    个    1
远程输入模块    AJ65SBTB1-32D &三菱    个    18
端子排连接器    A6TBXY36 &三菱    个    22
端子排电缆    AC20TB &三菱    个    22
CPU根据容量和速度等自己选

网友C:
要看您現場情況而定 距離遠建議用遠程模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电源模块    Q61P-A2 &三菱    个    1
CPU单元    Q03UDE &三菱    个    1
主基板    Q312B &三菱    个    1
输入模块    QX42 &三菱    个    1
输出模块    QY42P &三菱    个    10

为啥输出不用远程模块呢?
扩展基板不要了,QY42P一个就好,32T选4-5个

看错了,貌似没有扩展基板,应该还会有AD或DA模块,没地方插了。

网友E:
用软件选应该方便多了.
附件: Q系列PLC选型工具软件(中文) 版本:1.1.9.rar (2887 K) 下载次数:43

网友F:
价格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