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29):
[attachment=151545]

楼主:
PLC是FX3U+1个1PG,控制4个轴。

网友A:
请查看1PG说明书
谢谢您的留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查看1PG说明书

我以前也用过1PG,但不是这样表达啊!

网友B:
这是3U新开发的指令写法,U0代表模块的编号,G4代表模块地址!

网友B:
DMOV K100000 U0\U4  代表的意思就是:把常数100000传送到0号模块的#4、#5这两个继存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DMOV K100000 U0\U4  代表的意思就是:把常数100000传送到0号模块的#4、#5这两个继存器上。

谢谢!这条指令和以前的DTO K0 K4 K100000 K1是不是意思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这条指令和以前的DTO K0 K4 K100000 K1是不是意思一样?

是的

网友C:
五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