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GA

楼主(2016-08-29):
哪位大哥知道FX3GA的断电存储区怎么设,谢谢!

楼主:
我用的昆仑通态的触摸屏,每次开机都需重新输参数。PLC是FX3GA的,用的寄存器是D1000到D1021,不能保存,但高速计数器C255 C251能保存,不知道啥啥原因,请哪位大虾解惑!

网友A:
看plc参数 你文件存储器块设置了没有 但D1000后面的只能存储数据,不能直接写入
[attachment=151551]

网友B:
FX3GA不能装电池,所以掉电保持是固定的。D128~D10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