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29):
日前在其它论坛看到一篇文章,谈到各主流变频器的性能特点,文中对ABB和安川各挡变频器的质量是很肯定的,也谈到了其它欧美日系和国产变频器在各行业的使用特点,再谈到西门子时说它的工程型变频器质量杠杠的,而普通的变频器如MM系列等用起来很娇气,动不动就报警,建议沿海地区不要用,安川SEW三菱东元台达等我都接触过,西门子确实没接触到,情况真是这样吗?本打算下个月和朋友改造一台机器用西门子的200PLC和V20的变频器

网友A:
以下纯属个人观点,如感觉反胃,纯当我在放屁!
西门子工程型变频器没有使用过,但MM系列430和440都用过,个人感觉质量还是非常不错的,至于软件性能绝对属于一流。由于价格较贵,用得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过自然损坏的案例,在现场短路、接地故障都遇到过。但个人感觉西门子的变频器结构较为紧凑(与日系安川对比),电路板防护做得不是太好(非工程型),也许这也是抗灰尘,抗潮湿较差的原因。所以很多人都说西门子变频器需要有良好的安装环境,才能体现出优异的性能。
至于ABB,价格还贵,用得更少些。我接触过高端的ACS800,低端的ACS510。ACS510在水处理、恒压供水领域感觉用得还是比较广泛的,主要是价格便宜,有ABB的品牌,至少看上去高、大、上。至于炸机嘛,无论ACS800,还是ACS510那就跟过年似的。有时候,我都很怀疑,ABB的变频器究竟是好在哪里呢?难道是回扣!
安川变频器没有使用过,不过知道一些,日系的变频器结构上做得相对欧系要夸张点,至少感觉上不那么高、大、上,安川用料挺足,耐用性还是有保障的,从早期安川弟子——东元身上就能看得出来。
其实各个厂家低功率端110kW以下,质量差距不大。ABB最能体现优越性的应该是大功率变频器,至少250kW级别以上,更高级别的更有优势。
在我看来,你提到的ABB,西门子,安川,在中小功率变频器同级别相比,可靠性上没有差距,特别是ABB,西门子。
老实说,变频器我比较喜欢台达,当然,不要选能跟山货挑市场的廉价低端系列,就是主流的早期B、F、VE做工都是非常不错的,现在的C系列大军也不错。要说性价比,首推台达。
当然,我从来不认为台达是国产品牌,喜欢意淫的人不用来抬杠。
  • 下载积分:+3(swmfa1981) 真诚感谢!

网友B:
    用了好多西门子MM440的变频器,进口的大多数,国产的也有几台,感觉不太好用,首先是设计问题,IO板,主控板,面板,接插件太多,一层接一层,许多故障跳出来后,插拔一下IO板后又好了,参数多,调试起来麻烦。谁用谁知道,安装环境吗,住单间,5匹空调伺候着,故障照样不断。4年前买的30多台安川,同样的环境,一台没坏。谁好谁坏自己用了就知道。
  • 下载积分:+1(lvpretend) 同感!幸好没用ABB。
  • 下载积分:+1(swmfa1981) 真诚感谢!

网友B:
    再说说台达变频器,厂里就一台110KW的F系列的,风机老坏,后来自己直接送杭州台达售后维修,换了三大块电路板,回来用了5个月还是坏,后来拆开一个看看,就风扇运行检测电路腐蚀引起的故障,风扇线路板保护没做好,(使用环境有腐蚀性粉尘)风扇换了十来个,去买个风扇还打了N多个电话,售后说他们不卖东西只管维修,销售说只卖整机不卖配件,好说歹说你总得让我有一个购买正品的机会,才联系下来。各种心酸只有自己知道,但愿我只是个例吧。
  • 下载积分:+1(swmfa1981) 真诚感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再说说台达变频器,厂里就一台110KW的F系列的,风机老坏,后来自己直接送杭州台达售后维修,换了三大块电路板,回来用了5个月还是坏,后来拆开一个看看,就风扇运行检测电路腐蚀引起的故障,风扇线路板保护没做好,(使用环境有腐蚀性粉尘)风扇换了十来个,去买个风扇还打了N多个电话,售后说他们不卖东西只管维修,销售说只卖整机不卖配件,好说歹说你总得让我有一个购买正品的机会,才联系下来。各种心酸只有自己知道,但愿我只是个例吧。

    台达没有享受到西门子、安川的同等待遇吗?
    你的环境,选日系是明智的选择。
    变频器三大杀手:高温、腐蚀、粉尘,你派两个杀手,它如何招架得住呀!
    台达F、B、VE其实是一个硬件架构,做工、用料其实都非常棒,个人感觉比三菱还好,赶安川差距不大。 据说  现在的C系列大军,用料好像有点缩水,不过软件上去了。
    台达是全球第一大直流风机厂商,F系列110kW应该用的是48V暴力风扇,市场上其实还是比较好采购的,可以买到,找售后那帮家伙,还不如找靠谱的第三方。不过可惜,这个风机好像没有做刷胶。用台达直流风机的变频器好像有点多呀!你可以看看 依必安派特 有没有适合这个参数的风机,我觉得除了这个家伙的风机,没谁比台达做得更好了。要不你可以尝试自己拆开风机刷漆。
    你说的就是这三个不争气的家伙吧:
    [attachment=151555]
  • 下载积分:+5(711022027) 真诚感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以下纯属个人观点,如感觉反胃,纯当我在放屁!
    西门子工程型变频器没有使用过,但MM系列430和440都用过,个人感觉质量还是非常不错的,至于软件性能绝对属于一流。由于价格较贵,用得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过自然损坏的案例,在现场短路、接地故障都遇到过。但个人感觉西门子的变频器结构较为紧凑(与日系安川对比),电路板防护做得不是太好(非工程型),也许这也是抗灰尘,抗潮湿较差的原因。所以很多人都说西门子变频器需要有良好的安装环境,才能体现出优异的性能。
    至于ABB,价格还贵,用得更少些。我接触过高端的ACS800,低端的ACS510。ACS510在水处理、恒压供水领域感觉用得还是比较广泛的,主要是价格便宜,有ABB的品牌,至少看上去高、大、上。至于炸机嘛,无论ACS800,还是ACS510那就跟过年似的。有时候,我都很怀疑,ABB的变频器究竟是好在哪里呢?难道是回扣!
    安川变频器没有使用过,不过知道一些,日系的变频器结构上做得相对欧系要夸张点,至少感觉上不那么高、大、上,安川用料挺足,耐用性还是有保障的,从早期安川弟子——东元身上就能看得出来。
    其实各个厂家低功率端110kW以下,质量差距不大。ABB最能体现优越性的应该是大功率变频器,至少250kW级别以上,更高级别的更有优势。

    同感,我现在选台达较多就是考虑了性价比,但台达能算国货吗?毕竟台湾一直在搞对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台达没有享受到西门子、安川的同等待遇吗?
    你的环境,选日系是明智的选择。
    变频器三大杀手:高温、腐蚀、粉尘,你派两个杀手,它如何招架得住呀!
    台达F、B、VE其实是一个硬件架构,做工、用料其实都非常棒,个人感觉比三菱还好,赶安川差距不大。 据说  现在的C系列大军,用料好像有点缩水,不过软件上去了。

    就是这三个风扇,第一次是某宝上买的二手原装货,用不了多久,后来买新的三个全换了还不行,以为买的不是正品,所以再贵还是坚持到台达购买的,正有尝试自己拆开风机刷漆的想法。柜子是上海某厂生产的威图柜,现场粉尘多,空气进口滤芯老堵,后来把滤芯拿掉了,所以粉尘进柜子里了,还有想法柜子开孔引一根进风管到室外去。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以下纯属个人观点,如感觉反胃,纯当我在放屁!
    西门子工程型变频器没有使用过,但MM系列430和440都用过,个人感觉质量还是非常不错的,至于软件性能绝对属于一流。由于价格较贵,用得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过自然损坏的案例,在现场短路、接地故障都遇到过。但个人感觉西门子的变频器结构较为紧凑(与日系安川对比),电路板防护做得不是太好(非工程型),也许这也是抗灰尘,抗潮湿较差的原因。所以很多人都说西门子变频器需要有良好的安装环境,才能体现出优异的性能。
    至于ABB,价格还贵,用得更少些。我接触过高端的ACS800,低端的ACS510。ACS510在水处理、恒压供水领域感觉用得还是比较广泛的,主要是价格便宜,有ABB的品牌,至少看上去高、大、上。至于炸机嘛,无论ACS800,还是ACS510那就跟过年似的。有时候,我都很怀疑,ABB的变频器究竟是好在哪里呢?难道是回扣!
    安川变频器没有使用过,不过知道一些,日系的变频器结构上做得相对欧系要夸张点,至少感觉上不那么高、大、上,安川用料挺足,耐用性还是有保障的,从早期安川弟子——东元身上就能看得出来。
    其实各个厂家低功率端110kW以下,质量差距不大。ABB最能体现优越性的应该是大功率变频器,至少250kW级别以上,更高级别的更有优势。

             要比较性价比那需要在配置相近的情况下比,参与比较的品牌配置都一样才有比较的价值。例如ABB全系列变频器标配输入电抗器,ACS510/550甚至还配了EMC和RFI滤波器,你拿一个输入电抗器、EMC都是选配的产品来比较性价比这不合适,难道配外置的输入电抗器不要钱吗?当然你说我搞的项目里从来不用输入电抗,那又另当别论。
              之所以ABB的产品受欢迎不外乎几点:第一是操作简单,傻瓜式操作,而且ACS800、ACS880对编码器的依赖比较小,在大多数情况下不装编码器也能实现比较高精度的控制。比如在测功机上使用ACS800可以不用编码器反馈,其他品牌不装编码器是什么效果呢?第二,功率段齐全能给用户丰富的选择,低压的400V、500V、690V,功率从1.1KW到2800KW(风冷),水冷做到5600KW;一款机型通过下装不同软件能适应多种电机(鼠笼异步电机、绕线转子异步电机、永磁同步电机);有丰富的应用软件(标准软件、系统软件、卷曲软件、运动控制软件、测试台软件、提升软件等),有二象限四象限产品可供选择。第三ABB的售后服务算是一线品牌做得最好的,ABB的产品都是全球联保(ACS510/550除外,ACS550/510是值针对国内市场生产的低端型号),除了ABB自己的售后团队,全国还有100多家授权服务站。产品还在质保期内出了问题,大多情况下24小时内维修人员能感到现场处理,偏远地区另当别论。当然过了质保期是另外一回事,涉及到收费的服务那需要双方事先达成协议。
             ABB的优势其实是在500KW以上的多传动结构,采用模块化设计,整个模块单元是推拉式小车结构,减少维修和维护时间。很多用户采购整个单元(整流单元或逆变单元)作为备件,出故障后只需将故障单元拉出来,将备用模块推进去就可以恢复使用。对于IGBT整流的四象限变频器,整流单元和逆变单元甚至可以互换,维修相当简单。
             至于说炸机,那确实是跟过年放炮仗一样,我见过各种各样的炸机,炸的面目全非连散热器、铜排、电容都不能幸免,但是从ABB的真个销量来说炸机的确实是少数(ABB传动产品2013年在中国的销量是大约70亿)。ABB不同功率段保护方式及保护电路不一样(分界线大概是30KW、55KW、200KW,500KW),200KW以上的驱动和保护电路几乎一样,但500KW及以上机型是多传动结构采用逆变单元并联输出结构,内置了输出电抗所以炸的没那么厉害。
               就说这么多吧,重工行业的大功率用户自然能体会ABB的优势,看看振华港机用的什么就明白了,500KW以下的应用除了一些特殊场合用哪家都差不多。
  • 下载积分:+3(lvpretend) ABB行家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要比较性价比那需要在配置相近的情况下比,参与比较的品牌配置都一样才有比较的价值。例如ABB全系列变频器标配输入电抗器,ACS510/550甚至还配了EMC和RFI滤波器,你拿一个输入电抗器、EMC都是选配的产品来比较性价比这不合适,难道配外置的输入电抗器不要钱吗?当然你说我搞的项目里从来不用输入电抗,那又另当别论。
              之所以ABB的产品受欢迎不外乎几点:第一是操作简单,傻瓜式操作,而且ACS800、ACS880对编码器的依赖比较小,在大多数情况下不装编码器也能实现比较高精度的控制。比如在测功机上使用ACS800可以不用编码器反馈,其他品牌不装编码器是什么效果呢?第二,功率段齐全能给用户丰富的选择,低压的400V、500V、690V,功率从1.1KW到2800KW(风冷),水冷做到5600KW;一款机型通过下装不同软件能适应多种电机(鼠笼异步电机、绕线转子异步电机、永磁同步电机);有丰富的应用软件(标准软件、系统软件、卷曲软件、运动控制软件、测试台软件、提升软件等),有二象限四象限产品可供选择。第三ABB的售后服务算是一线品牌做得最好的,ABB的产品都是全球联保(ACS510/550除外,ACS550/510是值针对国内市场生产的低端型号),除了ABB自己的售后团队,全国还有100多家授权服务站。产品还在质保期内出了问题,大多情况下24小时内维修人员能感到现场处理,偏远地区另当别论。当然过了质保期是另外一回事,涉及到收费的服务那需要双方事先达成协议。
             ABB的优势其实是在500KW以上的多传动结构,采用模块化设计,整个模块单元是推拉式小车结构,减少维修和维护时间。很多用户采购整个单元(整流单元或逆变单元)作为备件,出故障后只需将故障单元拉出来,将备用模块推进去就可以恢复使用。对于IGBT整流的四象限变频器,整流单元和逆变单元甚至可以互换,维修相当简单。
             至于说炸机,那确实是跟过年放炮仗一样,我见过各种各样的炸机,炸的面目全非连散热器、铜排、电容都不能幸免,但是从ABB的真个销量来说炸机的确实是少数(ABB传动产品2013年在中国的销量是大约70亿)。ABB不同功率段保护方式及保护电路不一样(分界线大概是30KW、55KW、200KW,500KW),200KW以上的驱动和保护电路几乎一样,但500KW及以上机型是多传动结构采用逆变单元并联输出结构,内置了输出电抗所以炸的没那么厉害。

    实事求是说,能选ACS800的项目,绝对是难啃的硬骨头,他能炸,德军上去绝对是整连整连的倒,至于国军,放2档兵力都不敢投上去。
    ABB在变频器领域的地位,无人能动摇。当然,价格也是,一般用户用不起呀!

网友E:
    丹佛斯FC51,小功率的,11KKW以下还是可以

网友F:
    西门子的东西都需要用在比较理想的环境,我公司用440的做气体增压PID控制,感觉不错,但是调试相对其他品牌比较复杂(认为复杂仅为个人观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实事求是说,能选ACS800的项目,绝对是难啃的硬骨头,他能炸,德军上去绝对是整连整连的倒,至于国军,放2档兵力都不敢投上去。
ABB在变频器领域的地位,无人能动摇。当然,价格也是,一般用户用不起呀!

        我去过一个现场,具体名称和地址就不说了,是钢铁行业而且不是小厂还算是国字头的。新建的一条轧钢生产线,高压变频器、高压电机、低压变频器全是ABB,高压变频器用的ACS6000号称是高压变频器领域的王牌,打遍天下从无敌手,这个基本是事实。几个低压电气室都是用的ACS800多传动,每套IGBT整流器挂了若干逆变器,整流器四象限运行。从调试试生产开始低压变频器就陆续出现故障,基本都是IGBT及驱动板损坏但是没有放炮。好在现场备了几组R8i模块,出问题直接把坏的单元拖出来吧备用单元推进去,而且整流和逆变侧可以互换,用户也没说什么。然后等着ABB派人来修。
        刚开始ABB和用户都没太在意,以为是偶发故障修好就行了。可后来连续发生多次后才意识到事情没那么简单,现场环境其实挺干净,电气室都有空调,地板可以随便坐。由于是试生产阶段设备经常关停,只要连续断电几天再开机基本会出问题,有时是整流侧,有时在逆变侧。国企这种问题领导肯定坐不住了,不管怎么样要保障试生产顺利进行。ABB二话不说发了30套IGBT到现场,坏了就换。RBi的IGBT是和驱动焊在一起的,不管是驱动坏还是IGBT坏就一个字------换!很快30套IGBT用完了(每套近2W呐),然后ABB发话了,再发60套!后来发现是山区昼夜温差大当地空气湿度又太大(ABB的所有电路板都有涂层也不顶事),电气室空调没除湿功能。
        一些特殊应用使用ACS800确实能是整个系统更简洁。比如大功率绞车、起重设备,起升配备两台电机共同驱动负载,用两台ACS800分别驱动两台电机以主从方式运行,每台电机承担一半的负荷,如果其中一台电机或是变频器故障,还可以用单独一套降容运行。
         尤其是盾构机,南车研发一款盾构机用5台相同功率电机共同驱动卡盘,每台电机配一台变频器以主从方式运行。每台变频器既可作位主机也可作为从机,若主机坏了把其中一台从机切换为主机可继续运行,极限情况下坏两台可继续运行。由于各电机之间是刚性连接,主机只能工作于速度模式,而从机必须工作于转矩控制模式。ACS800采用DTC控制,可以不需要编码器,在恶劣环境下系统更简洁可靠性更高。

网友G:
西门子的、ABB的和施耐德的都用过,感觉上好像ABB的用的最多,相对用的还比较熟悉,西门子的也挺好用的,施耐德的差点,频率反馈输出电流跟实际不符,不晓得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