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29):
请教,3个西门子300PLC  如何通过profinet  建立通讯?
微乎微乎至于无形  神乎神乎至于无声

网友A:
组profinet网,给3个cpc分配tcp.ip地址,再把他们都挂在同一网络上、

网友B:
使用S7方式通讯,建立单边通讯即可,主机不用做任何处理,其他的建立通讯即可,使用GET OUT指令即可完成

网友C:
profibus 还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S7方式通讯,建立单边通讯即可,主机不用做任何处理,其他的建立通讯即可,使用GET OUT指令即可完成

  是3个PLC  两两建立单边通讯吗?
阁下说的  主机是怎么来的?
微乎微乎至于无形  神乎神乎至于无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组profinet网,给3个cpc分配tcp.ip地址,再把他们都挂在同一网络上、

  阁下的意思是  硬件上只需用一个交换机把它们连接到一个网段就行了?  硬件组态里不用做处理吗?
微乎微乎至于无形  神乎神乎至于无声

楼主:
引用 网友C:
profibus 还不行吗

  profibus  没使用过   只用过两个PLC 用profinet  通讯,  请介绍一下怎样用profibus  通讯?
微乎微乎至于无形  神乎神乎至于无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