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速度模式和位置模式

楼主(2016-08-30):
现在做了一台设备,我用的是0到10v模拟量控制,也就是按照三菱j3伺服说明书接线配图,参数也设置成速度模式,现在有个疑问,我要是想用脉冲式控制速度,是不是要按照位置控制模式接线,参数设置位置模式!为什么有这疑问,说明书接线配图速度模式没有给出脉冲输入接线方式及端口!位置模式到有

网友A:
你可以把伺服设置成位置速度模式。

网友B:
设置成位置控制模式 ,按照位置控制模式接线 PLC必须为晶体管输出,使用频率控制速度,这样相对模拟量控制更线性,没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