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30):
我的笔记本WIN7系统,安装西门子STEP7-300软件时报错如下,请问是什么原因呢?我是西门子PLC初学者,请各位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是什么样的错误,图片没有显示,
可以尝试一下:请打开注册表找到HE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下的PendingFileRemameOpeaations键,查看该键,将该键所指向的目录文件删除,然后删除该键,或者直接删除改建。

网友B:
错误代码发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