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丝机走位置用伺服多还是用步进多

楼主(2016-08-30):
请教下哪些设备会用到小功率的伺服 100W 200W

网友A:
小功率的伺服一般用在定位精度高,速度快,且负载较小的设备上,像我们工厂里的模组,点胶机,也可以用步进,只是精度没有那么高

楼主:
我做了一台三轴的螺丝机 三轴都用的伺服 听说现在步进价格便宜精度也很高啊

网友B(2016-12-22):
你用过使用步进做三轴的吗?

网友C:
我做了一台四轴双Y轴的螺丝机用的都是步进电机,精度没问题的

网友D:
步进噪声大,伺服几乎没有声音。步进可做大功率那扭矩。

网友E:
看你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