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30):
如题,最近工厂想要在不使用伺服电机的情况,用普通电机+编码器如何实现定位控制,PLC使用FX3U的,编码器我应该如何选择型号,PLC程序我应该怎么样去编写,最好能写个简单的程序让我做参考。

网友A:
买个分辨率高点的编码器,绝对值或增量式都可以的,建议用增量式的简单点。
程序采用高速计数器加中断比较来实现定长控制,你可以在网上搜集定长控制的资料,不难的!

网友B:
定长控制,我也要想想怎么做

网友C:
精度不高的情况可以的

网友D:
利用双脉冲控制比单脉冲控制精度高。

网友E:
初来乍到,请多多指教。
PLC

网友F:
没有变频器不行,,不要想刹车,,会有热衰减

网友G:
我也觉得需要变频器,到定位长度快到了必须减速

网友H:
刹车是个问题!!这样用步进电机算了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I:
該用什麼就用什麼,
省了成本壞了品質,
何必呢?

网友J:
使用带电磁抱闸的电机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分辨率高点的编码器,绝对值或增量式都可以的,建议用增量式的简单点。
程序采用高速计数器加中断比较来实现定长控制,你可以在网上搜集定长控制的资料,不难的!

主要没有做过这方面的,已前都是用伺服电机控制的,这台设备精准度可要求也不高

网友K:
一套伺服也要不了多少钱

网友L:
引用 网友K:
一套伺服也要不了多少钱

对的  一套国产伺服也就1000多吧   要不到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有变频器不行,,不要想刹车,,会有热衰减

变频器一定要用的,刹车也必须得要,负载比较重,产生点误差也没关系,关键就怕产生累积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L:

对的  一套国产伺服也就1000多吧   要不到多少钱

关键功率大呢,价格差就出来了,3KW左右的

网友M:
编码器接入PLC高速计数器端子,快要达到目标位置时控制变频器减速(可以用PLC模拟量输出控制),到达位置时停止,电机抱闸。

网友G:
高速旋转你也包砸啊,你的是金刚石的包砸啊

网友N:
可是可以做,不过是相当的麻烦,原来我做过一个设备,只不过不是电机,是液压马达,用的是绝对值编码器。欧姆龙的PLC,编程的时候要做两套坐标,一套是绝对坐标,一套是相对坐标,类似数控系统那样的。绝对值编码器要计算圈数,我也没有想到什么好办法,最后程序调试完之后,感觉相当的麻烦。。。。。还是用伺服发脉冲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G:
高速旋转你也包砸啊,你的是金刚石的包砸啊

快接近的时候低速运行嘛 这样也不行吗?

网友O:
精度要求不高,是可行的,用变频器加编码器,加刹车。见过单臂的超声波清洗机就是这样定位。

网友P:
纺织行业平网印花机刮印单元就是这样控制的。

网友Q:
步进的也可以呀,
如果用变频器+电机跟步进电机的价格差不多太远

网友R:
小功率的,马达自带刹车控制单元,用检知检测定位位置,变频器控制,输出机构速度1400转每分,
不用减速装置,设置超极限保护,
自动正反高速运转以前我们有做过。但如果是大功率大扭矩的话很难做到定位精准,还不如用伺服系统。

网友S:
步进电机多好 普通电机根本停不住 PLC输出到变频器刹车 会过冲的

请教各位高手,普通电机+编码器如何实现定位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