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BB码垛机器人电池问题

楼主(2016-08-30):
请教哪位老师换过ABB机器人的电池,厂家i报价1700多,能不能用别的电池代替啊,看着就是普通锂电池啊太贵了吧,好像是8V的电池
小磊

楼主:
[attachment=151573]
小磊

网友A:
打开电池,看看有没有电路板。如果没有直接使用充电电池更换,就可以了。
如果有电路板,把电路板取下来安装到电池上。记得电池的电压和容量哦。

QQ980347789

网友B:
建议不要用其他的代替

网友C:
找萬能的淘寶啊!兩百多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