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定位问题

楼主(2016-08-30):
最近要做一个伺服定位的程序,用三菱FX3U+一台伟创伺服,想用绝对定位来做,我想问一下,DRVA和PLSY这两个指令可以混用吗?单独用的话指令条数有没有限制?

网友A:
3U的好像没有限制,可以的!
一分学习,三分实践。

网友B:
plsy受限制的!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楼主:
引用 网友B:
plsy受限制的!
有什么限制呢?

网友C:
可以用,不能同时启动,注意最少要间隔一个扫描周期
松下PLC交流群:QQ724991044

网友D:
直接用DDRVA就行,这个次数随便用!
QQ:569456723

楼主:
多谢各位大侠

网友E:
没有限制,不可以同时驱动,定位指定驱动间隔1个扫描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