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
求解一条程序语句,感谢大家

楼主(2016-08-30):
BMOV W8 K4B0 K8是什么含义,另外链接继电器B和链接寄存器W的运用场合是?

网友A:
bmov fmov mov dmov看看手册,不懂在模拟下。

网友B:
http://down.ymmfa.com/?id=144
下载这个手册
B软元件 9-16 / 364页
W软元件 9-32 / 380页
下载积分:+1(天语愿) 真诚感谢!

网友C:
BMOV就是块移动指令,K4B0代表B15B14B13.......B0这16位B寄存器中的数,此指令的意思就是将W8寄存器中的数据整块移动到B15B14B13.......B0中。
下载积分:+5(最远是多远) 感谢分享!
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