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回原点时 plc接收 z相脉冲接收 要用到高速计数器吗?

楼主(2016-08-30):
同上求解答

网友A:
看速度和PLC 相应,严格来说要的

网友B:
回原指令用的就是高速捕捉,,不用你操心

网友C:
这个必须要用高速接口才可以,就像中断那中输入接口,就像三菱FX3U自动搜原点指令,必须用X0-X7接原点信号一样,用于捕捉Z想信号的!
QQ:569456723

网友D:
不用PLC自带指令回原点,单独接输入点是要用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