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30):
有没有大神介绍下这个模块怎么用,在plc中应该如何编辑和编程
  • 下载积分:+1(xucongguo) 真是好人!

网友A:
    首先编程软件要GT-WORKS [attachment=151659]

网友A:
    FX3U-ENET-ADP在PLC软件中不用编程,只要设置好相关的参数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首先编程软件要GT-WORKS [attachment=151659]

    是GX WORKS

网友B:
    注意版本
    [attachment=151662]

网友C:
    模块太贵了不建议使用,还不如买5U的PLC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模块太贵了不建议使用,还不如买5U的PLC

    可以买FX3GE,带以太网,基本上和5U差不多,少485通讯。

网友E:
    这个模块性价比是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