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变频启动会发抖

楼主(2016-08-30):
电机变频启动会发抖并变频报OC,电机直接启动一切正常,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什么变频器/?

网友B:
还有接的是什么电机?

网友C:
变频器空载用指针万用表测三相是否一样。

网友D:
什么电机?什么变频器?
PLC

网友E:
变频器输出 是不是 缺相了

楼主:
电机是杂牌的,功率2.2KW,变频器是iG5。

网友F:
OC故障的说明,大致有以下几种解释:负载侧短路,运行电流大于两倍以上时跳OC故障;变频器输出模块短路;变频器过电流;负载过大;加、减速时间太短
你还要仔细分析一下,报警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QQ:1121930977

网友G:
加速时间放长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