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30):
现伺服运行速度是由改变频率实现的,请问师傅们怎样将频率转换成每分钟多少米?现用的三菱JE伺服,分辩率131072,伺服现在每转移动51.2MM(已算减速机)这样是怎样算的,大神们,急用在线等

网友A:
这都不会算,你的级别怎么来的

网友B:
和电机转速有关。频率对应转速,一转是多少MM,换成米,乘以转速R/MIN就是米/分了
  • 下载积分:+1(waitfor) 热心助人!

网友C:
    现在伺服驱动器都有一个参数叫做细分的,就是转一转需要多少脉冲,这个参数和分辨率没关系,假如你设置为1000,就是你发一千个脉冲,电机转一转,同理10000就是要发10000个脉冲转一转!现在你每转时51.2MM,你可以写入5120,也就是5120个脉冲转一转,并且还有两位小数点,每秒发5120个脉冲就走了51.2MM,速度就是51.2MM/S,其余的就自己算吧!

    顺便鄙视1楼,谁不是从不会到会,不想说何必那!
  • 下载积分:+1(yuexiada) 真诚感谢!
  • 下载积分:+1(1179879569)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1(jinheng)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1(waitfor) 真诚感谢!
  • 下载积分:+1(srgkong) 真是好人!
  • 下载积分:+1(zz2679493)
  • QQ:569456723

网友D:
    131072/51.2=2560脉冲/MM,MIN/M=2560*1000。换成频率就是2560000/60=42666.666666脉冲/S
  • 下载积分:+1(waitfor) 热心助人!

网友E:
    楼上的好像有点问题:

    131072是伺服电机固有分辨率,你用131072/51.2 是认为131072个脉冲电机就可以转一圈,但是电机还配了减速机,
    减速比也要算进去应该,要不然,电机转一圈,经过减速机后,应该大于或者小于一圈。

    不知道这样分析对不?
  • 下载积分:+1(waitfor) 感谢朋友的帮忙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楼上的好像有点问题:

    131072是伺服电机固有分辨率,你用131072/51.2 是认为131072个脉冲电机就可以转一圈,但是电机还配了减速机,
    减速比也要算进去应该,要不然,电机转一圈,经过减速机后,应该大于或者小于一圈。

    你还是仔细的看一看楼主的条件。
  • 下载积分:+1(471165265) 老人家你的错误了,1310 ..

网友F:
    伺服参数里面有个电子齿轮比的参数,当电子齿轮比的数值为1,电机转一圈所需的脉冲就是分辨率131072个脉冲,说明书上有具体的公式,可以参考。现在要把脉冲转化为距离的关系,可以将电子齿轮比设为伺服转一圈,丝杆所走距离的整数倍,比如512或者5120,设512的话,位置精确到一个脉冲0.1mm;设5120,位置精确到一个脉冲0.01mm,具体看你实际应用。
    跟三楼一个意思,赞一下三楼的态度。
  • 下载积分:+1(waitfor) 热心助人!

网友A:
    这种算法是错误的,131072是编码器分辨率,又不是单圈脉冲数

网友A:
    没单圈脉冲数,怎么可能算的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