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
s7200 cup 226 故障求修理

楼主(2016-08-31):
手上有一台 226cup 4月份 停产之前还好好的 前几天一上电 SF灯红色 运行灯黄色
拆掉所有IO和 模拟量模块 包括通讯线 重新上电还是不行
继续运行一段时间后I0.0——I1.7总之就是下面的灯统一亮起 (没接线) 用手摸拓展模块接口那一排针 很热 用电脑通讯连不上
从其他地方拆来一块 cup226 装上 正常使用 说明外围电路没问题
拆解 故障的cup 没发现异样 只看见一只死蚊子 不过应该不是它影响的
问一下群里的高手 这是什么情况 能修吗?

网友A:
如果你有其他同款PLC的话,你可以尝试换掉IO板,和控制板试试,确定哪块板坏了去某宝购买替换就好了。
下载积分:+1(mahuiyan) 真诚感谢!

网友B:
问题的关键就在于那只死蚊子,CPU被蚊子携带的某种病毒感染了

网友C:
请楼主继续那个关于死蚊子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