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31):
在设置fsgateway参数时报错误:
Failed to create OPCEnum on the selected node.
IF you don't have OPCEnum installed,please specify server CLSID instead of ProgID.

本人已确认server端已经安装有OPCEnum且处于运行状态。但是就一直提示这个错误。不知如何解决,请高手赐教,不胜感激。

已经找到节点server node.在设置server name时弹出该错误。

楼主:
重新安装wincc也是没有用的

楼主(2017-03-31):
最后没有办法,只有把fsgateway安装到wincc的电脑上,再用intouch来读的数据。

网友A:
配置一下DCOM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