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31):
楼主平时用的PLC有三菱、欧姆龙、松下PLC等。
目前用的比较多的是松下PLC的FP-XH系列里的通用型。

最近新案子想用松下FP-XH系列里运动控制专用型,FP-XH M4TC16T和FP-XH M4LC16T,主要原因是松下表格定位编程加三轴插补,电子齿轮、电子离合器、电子凸轮等,

为了少走弯路,看看家园里有朋友已经有成功安例或者正在学习的。可以共同探讨、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FP7 PP4L模块了

谢谢,之前看的FPXH M4T,现在在看FP7控制和位置控制单元部分。还不知道怎么应用!

网友B:
松下  的东西没有用过啊 PLC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松下的编程软件(包括触摸屏的)比较垃圾(与三菱,欧姆龙的比较),打客服电话更是。。。。,和三菱的客服没法比。

松下PLC软件挺好用的啊,你是说老的GR软件不好用吧。现在都用GR7和PRO软件了。三菱、欧姆龙、松下我都有在用。各有利弊。在运动控制这块,我都选松下。欧姆龙CP1H要自己算插补。三菱本体没有插补只有3轴,加模块,一个模块就是一个PLC的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