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31):
   电子齿轮比为 16:10 时,100000  脉冲电机转一圈,  丝杆螺距为3mm。      我现在想1万个脉冲 滑块刚好走1mm,这个齿轮比怎么计算?

网友A:
什么PLC和什么伺服?1000个脉冲就是μ级的了,四位小数点是不是太高了?每转的脉冲量比每转的移动量设置成4:5就好了,但是你看是什么PLC和伺服!
QQ:569456723

网友B:
三菱的话马达一周是10372个脉冲,台达是1000.看着计算就行。

网友C:
16/10=8/5,[(100000/3)/(10000/1)]*(8/5)=16/3
谢谢,PLC 伺服都是台达的。 上机试了16/3 ,是对的。
  • 下载积分:+1(再见理想) 热心助人!

网友A:
    是8比5,说错了
引用 网友A:
    什么PLC和什么伺服?1000个脉冲就是μ级的了,四位小数点是不是太高了?每转的脉冲量比每转的移动量设置成4:5就好了,但是你看是什么PLC和伺服!
    QQ:569456723

网友D(2022-10-26):
    学习了,后面用到了再实践一下。谢谢

网友E:
    硬件必须上直线马达。而且还是高精度的。小数点后面四位数的mm。螺杆的精度就那样。搞再细。也只是自己意淫而已。吹出去说自己的精度多高。简直是贻笑大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