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提供个型号和品牌?

楼主(2016-08-31):
本人做项目,需要使用一个手持操作盒来控制一个两轴平台手动运动X+、X-、Y+、Y-,并且能将位置保存按钮,谁用过类似的东西,能给个型号和购买的方式吗?(我需要4个方向键和一个保存键),各位大神,帮帮忙吧!

网友A:
带示教功能的运动控制系统.

网友B:
上海温峰-申科CLD(COB)控制按钮系列。MODEL:CLD-62H,淘宝上有卖,类天车按钮。我们经常买来做机台手动调试动作。

楼主:
还有更形象一点的吗,最好不是用急停按钮的,方向按钮能分布在前后左右而不是在一条直线上

网友B:
那就自己加工一个,还是蛮简单的。

网友C:
这种广州深圳太多了,做运动控制器和模组的厂家都有,点胶机这种特别多。广州捷士,还有一些其他的做运动控制器的都有,

楼主:
我不要手持控制器那样的,只要基本5个按钮的,每个按钮给个信号就行,最基本的,信号连接我的PLC上去

网友D:
行车的控制器就是这样的,可以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