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电机问题

楼主(2016-08-31):
1.松下伺服电机计算出的惯量比是在伺服运行中时的值还是伺服停止时的值?
2.伺服电机断电时,电机由于反电动势不能轻易搬动,怎么才能使断电时不产生反电动势?在电机与驱动器之间加个继电器是否可行?

楼主:
求大神解答,谢谢了

网友A:
个人理解,不一定正确。
1.惯量比应该是监控运行中的惯量比。
2.伺服断电的反电动势这个没听说过,伺服电机固定在设备上一般就不会动了吧

网友B:
加继电器是扯几把蛋,不会用四针快速接头啊

网友C:
把UVW接头拔掉就行了

网友D:
一般不会动。

网友E(2017-03-07):
可以的断线圈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