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与安川伺服通信问题

楼主(2016-08-31):
有人做过三菱PLC与安川五代伺服之间的通信吗?就是想通过CN3口通信来修改电子齿轮比的值,做过的请教一下。这个通信格式是怎样的,发个读,写指令说明最好。

网友A:
没做过,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B:
安川伺服也支持MODBUS_RTU通讯协议,这个要搞清楚各种参数设置才能搞定。

网友C:
安川的电子齿轮比直接在伺服驱动器里面设置不就好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