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帮忙解答下,

楼主(2016-08-31):
L #Nu
L 1
-I
L 16
*D
LAR1
小弟以前基本都是用日系的PLC,今天碰到S7-300的PLC,要帮忙调试,看了这段程序就懵了,请大神帮忙我解释下,我看不懂了。
当Nu的值为1时,AR1等于0,我明白
但为什么#Nu等于2的时候,AR1等于2了。。

网友A:
不是2 而是P#2.0 .0在低三位
微乎微乎至于无形 神乎神乎至于无声

楼主:
是的~结果是这样的~可以帮我分析下语句吗?
为什么2-1再乘以16就变2.0了?我很纠结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结果是这样的~可以帮我分析下语句吗?
为什么2-1再乘以16就变2.0了?我很纠结
因为西门子32位指针格式规定,最低3位为0,因此数据需要左移3位,也就是乘以8。
1乘以2再左移3位结果不就是2.0了么。

楼主:
谢谢你~大概懂点了~如果是乘8,就是1.0,乘16就是2.0乘以24,就是3.0~是这意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