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01):
欧姆龙模拟量地址怎么对应,谢谢大师的指点。
每天进步一点点!

网友A:
plc型号不一样   地址不一样     有些还要看模块上的旋钮
湖南株洲有工控问题可以找我! 电话18670873544

网友B:
    一般就跟着主cpu的通道数后面接上去就行了。
    假设你cpu是输入ch0,ch1两通道,输出是ch100,ch101两通道,
    那么你接在后面的模拟量模块地址就是模拟量ch2,ch3,ch4……,输出是ch102,ch103,ch104……

    如果你cup之后加了一块四通道温度模块,后面再加模拟量模块,那么地址就变成:
   输入,cpu,ch0,ch1,温度模块,ch2,ch3,ch4,ch5,模拟量输入,ch6,ch7……
   输出,cpu,ch100,ch101,模拟量输出,ch102,ch103……
   读取这些通道地址里面的数据跟读取cpu各通道数据方法完全一样。
    说明书上有详细说明,不明白多看几遍。

网友C:
说明书上有详细说明,一两句说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