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01):
我手上有个FX3U-64M,一个FX3U-232-BD的通信模块。我想实现通信模块的发送和接收,能和PC端的串口调试助手互发信息就可以了。如果可以,我接受QQ(418112727)远程控制(或者用图文方式指导也可以)。谢谢!成功实现后,我立即付辛苦费100元,支付宝或微信转账。(可惜我在论坛是新人,没有什么良好的信用记录证明我没有忽悠,但这年头没有人愿意为100块换账号换QQ吧)
详细情况:
1、这个模块是网购的,先教我简单判断一下好坏吧,比如在软件里怎么检测,或者让某个指示灯亮起来,现在RX/TX灯一直就没有亮过。折腾半天模块是坏的,那就浪费感情了。
2、计算机串口正常,我用PC的串口RX-TX短接,自发自收,正常。
3、参数和程序的截图在下面。(我对PLC的通信概念为零,可能是贻笑大方了。)

网友A:
D8120和通讯参数不要同时设置,只设置一项就可。

FX3U-232-BD 测试其好坏的办法:

然后PLC内存清除,断电上电,这时D8120和参数都是空。

用一根标准的FX-232CAB-1 (接线方式论坛里有)

一边连接FX3U-232-BD,另一边连接电脑串口。(USB转的也行)

然后打开PLC编程软件,如果能通讯上,那BD是好的。通讯不上,BD是坏的。
  • 下载积分:+2(buhuichongfu) 热心助人!
  • 特别提醒大家:

楼主:
    感谢ymmfa的回复,通信线我已经做好了,也用串口调试助手测试过了。
    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不懂PLC的通信,我被栏在了这里。
    我接好线了,您愿意用QQ远程控制帮我解决吗?如果模块是好的,只剩下纯软件的事了。
    是要能互相收发哪怕一个字符,就可以了。

楼主:
    我只接了2、3、5,其它线都没有接,莫非与此有关?
    要是这样那就麻烦了,因为我设计的外设只用了TX、RX、GROND.

楼主:
    在PC的设备管理器中,com5,9.6K。 在GX DEVELOP传输设置中,传输端口设置为com5,波特率9.6K。

    点击“通信测试”,显示无法通信。看来是通信板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只接了2、3、5,其它线都没有接,莫非与此有关?
    要是这样那就麻烦了,因为我设计的外设只用了TX、RX、GROND.

    你的线不对,光235不行的,正确图如下:

    [attachment=151792]

    抱歉,没有时间QQ远程的。

    详情你还可以看一下手册:http://down.ymmfa.com/?id=170

网友B:
    cclink通讯需要加一块终端电阻的,网络参数及站号都要设置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的线不对,光235不行的,正确图如下:

    可以的,只要三根线,我试过连接触摸屏。
    USB转232的,一般的就是三根线,其它都虚接的。
    楼主如果有威纶屏试连接一下,按照说明设置一下参数。
  • 下载积分:+2(buhuichongfu) 热心助人!
  • 二手PLC,触摸屏,伺服驱动,各类气动设备

楼主:
    谢谢,已经模块已经换货去了。触摸屏有,回来的时候我再试试

楼主:
    更换了模块,焊上了6、8-4的两根线,依然无法通信。

    看来,是PLC的接口挂了。

楼主:
    我最后还是自己解决了,原因现在看起来很简单,就是设备管理器里面端口设置和PLC端不完全一致。

    信号线用3根芯就足以,RX TX GND。

    希望对和我差不多的通信小白有用。

网友D:
从讨论中我又增长了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