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信捷回原点程序

楼主(2016-09-01):
有这样一个设备,小车在一个轨道上运行,轨道两边有两个限位。工件放在原点位置,按一次开关定长向前走一定距离,现在要增加一个回原点的命令。原点是不固定的,因为工件有大有小,小车是用伺服控制的。请问用什么指令,PLC是信捷的。

网友A:
这是以前写的 注意原点要用中断点

网友B:
有机会也学习一下信捷的。还是挺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