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
求助:怎样用继电器搭电路

楼主(2016-09-01):
工控菜鸟,请前辈指教:两个气缸,按下开始按钮,气缸一先动作到位,气缸二再动作,到位后开始计时三秒钟,气缸二先复位,然后气缸一再复位,怎么样用继电器搭电路?谢谢!!

网友A:
气缸要安装传感器,动作到位了输出信号。继电器和时间继电器。应该可以实现。

网友B:
如果你会 三个继电器接取反开关 那就好说 不会的话 不好说

网友B:
以前接过差不多的 一个热熔的设备 先错位 错位到位 再下压 下压到位 保持多少时间 然后下压回位 下压回位到位以后 错位回位

楼主:
请教前辈有没有类似的线路图或者示意图?感谢!!

网友C:
如果用PLC程序里搭建又快又方便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因为是制作工装夹具,不需要使用PLC,只需要使用一个omron H3BA时间继电器和两个中间继电器,两个气缸上各安装一个到位sensor,请问有没有前辈知道这个图怎么画,简单的手绘示意也可以,新人学习,谢谢各位!

网友D:
我们厂以前有个机修,你叫他画电路图他不会画,但两个气缸的动作我开始也要先画下图再接,他硬是凭着经验可以接出来,这一点我是很佩服他的。

网友E:
200元,我帮你画。

网友F:
用继电器方式的材料清单有:一个急停按钮;启动按钮;保险一个;中间继电器四个,时间继电器一个一;两个常开磁感应器,气缸选带磁的。这样可以实现自动。可以试,有可能这些材料有误,请批评指正

网友G:
选双头电磁阀,不用做自锁电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F:
用继电器方式的材料清单有:一个急停按钮;启动按钮;保险一个;中间继电器四个,时间继电器一个一;两个常开磁感应器,气缸选带磁的。这样可以实现自动。可以试,有可能这些材料有误,请批评指正

保险和急停你自己看着办加进去吧!

网友H:
11楼梯形图貌似有点漏洞,需要在T0旁边加个中间继电器保持T1的电源,不然气缸二缩回,到位X2断掉,T1就没法延时断开Y0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H:
11楼梯形图貌似有点漏洞,需要在T0旁边加个中间继电器保持T1的电源,不然气缸二缩回,到位X2断掉,T1就没法延时断开Y0了。

T0已经自锁了,气缸二退回去不会影响的。

网友I:
11楼的程序确实有问题,T0要么设为K35,要么另起一行,因为现在为同一条件导通,而T0又比T1时间短,所以是Y0先复位,导致Y2也跟着复位

网友D:
引用 网友I:
11楼的程序确实有问题,T0要么设为K35,要么另起一行,因为现在为同一条件导通,而T0又比T1时间短,所以是Y0先复位,导致Y2也跟着复位

确实有问题,T1前面忘记加个Y1常闭了。

网友D:
[attachment=151858] 刚才搞错了,幸好有人提醒,不然误人子弟就罪过大了。

网友J:
把17楼梯形图转成传统继电器电路,就能达到要求了
成本更低一些。

网友K:
[attachment=151886]

大家看看这个图吧  我画的请指导   我觉得复位这个是同时的

但是他要求气缸1号复位要晚点   就在加个时间继电器  就能晚复位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J:
把17楼梯形图转成传统继电器电路,就能达到要求了
成本更低一些。

我这个就是按照传统的继电器电路原理来写的梯形图,直接转换就好了,如果用PLC的话肯定不会是这样写了。
旭日东升

网友L:
试试这个
附件: 111 001.rar (878 K) 下载次数:12
爱好自动化

网友H:
引用 网友D:
[attachment=151858] 刚才搞错了,幸好有人提醒,不然误人子弟就罪过大了。

用顺时触头是自锁,用延时就不是了。因为楼主要求到位延时,我还以为你的T0是气缸2的压到位延时,个人理解的差异!我在想,楼主要求的是要用传感器的,要是四个传感器全用上,这继电器线路会麻烦很多。

网友M:
买这么多继电器,都可以买一块工控板了。
永无止境 !@#$%^&*

网友N:
气缸体有带传感器的,在简单不个控制,

网友O:
引用 网友L:
试试这个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科技创造未来,人才决定明天!

网友J:
引用 网友M:
买这么多继电器,都可以买一块工控板了。

继电器8元左右,工控板没用过,那是什么价位?

网友O:
引用 网友D:
[attachment=151858] 刚才搞错了,幸好有人提醒,不然误人子弟就罪过大了。

一个到位信号控制?你仍然在误人子弟,看我的
科技创造未来,人才决定明天!

网友O:
看了这么多,还是我来帮你吧,这图也能简化,少用几个继电器也行,不过鉴于你是新手,按这个做最好。

这个有点问题,就是在动作过程中有一个气缸没到位的话,气缸磁开关容易失灵,只能按急停重新开始。
科技创造未来,人才决定明天!

网友P:
今天连了和你一样的电路 但我的开关选用的是极限开关(没磁性开关了) 很简单的  前提是你对继电器有点认识  自锁 解锁这些要懂

网友Q:
给你们你一个多功能动作的电路,在模式四状态调节KT1时间等于0时,就符合楼主的要求了。

这个电路是2008年我在一家港资五金加工厂打工时,改造一台风动铣、钻加工机床设计的电路。

当时这台机床每次加工不同的产品,就要改电路一次,以适应产品加工工艺要求,有时一个星期改两三次,让人烦不胜烦,后来我设计了这个电路,通过跳线(开关)SA1~SA5的组合,构成不同的动作要求,适应了不同产品加工工艺的要求,免除了不断更改电路的烦恼。

图中的风钻及拖板就相当于楼主的气缸1和气缸2。

你们可以根据该电路的工作原理,取消某些功能,简化电路。
[attachment=152145]

网友P:
我昨天接了一个和你动作要求一样的一个工装治具,就是到位气缸用的是限位开关,很简单的,只要你对继电器自锁  解锁会的话  简单画个原理图 半小时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