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
S7-200怎么和步进驱动器接线

楼主(2016-09-01):
CPU222如何和图片中驱动器接线?这种驱动器能接线吗?

网友A:
A1、A2接步进电机一组线圈,B1、B2接一组线圈,公共端接DC24V开关电源0V,S7-200 Q0.0、Q0.2分别串接2K 1/4瓦碳膜电阻接脉冲、方向;AC1 、AC2接AC36V电源,试试看,常见的两相混合式步进电机要不是共阴极接法要不就是共阳极接法,楼主的这个步进电机不太常见,还有CPU222脉冲发脉冲的最高频率只有20K,建议用CPU2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