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 SMART怎么样编程来实现模拟量曲线输出?

楼主(2016-09-01):
如标题,外部需要PLC输出给它0—10V的一个模拟量,要可以在触摸屏上控制模拟量输出的速度。比如我设定输出用2秒的时间从0V到10V,那么输出5V的时候就要是1秒的时间。本人新手,求一个编程思路?

楼主:
大师在哪里?

网友A:
用定时10ms中断,在中断程序里,根据设定速度,用浮点数加一个固定的数。在主程序里根据量程乘以一个固定的数,最后取整最大使之276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