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可调速冲床刹车角算法?请大神指教

楼主(2016-09-01):
冲床在不同速度下的刹车角度如何跟据电机频率计算,据说方法是分5段0-10hz,10-20hz,20-30hz,30-40hz,40-50hz 然后用折线拟合,还有一种办法是用二项式直接拟合,请大神指教如何才能计算出刹车角让滑块每次都准的停到上死点?还看到文献说每次记录所停角度偏差,下次修正,具体算法是怎么样PLC编程的,不吝赐教!

网友A:
跟着学习下,bruderer冲床,上死点都没调好,每次都有误差。

网友B:
用位置检测开关带抱闸控制,效果也不错!

楼主:
没人顶就沉了

楼主:
真的是没人知道啊

网友C:
感觉用单圈绝对式编码器可以做到,

网友D:
欧姆龙角度控制器或编码器加接近开关就可以!。。。。。。。。。做过几台,算法自己搞!

网友E:
还真没注意过,没有控制程序的冲床也都停在上止点,不过使用的是凸轮开关控制的。

网友F:
用电子凸轮控制器,能控制高速冲床停止需要的角度。

楼主:
自己用绝对值编码器 算法是什么思路 只知道 固定速度的制动角是固定的 这个速度和制动角曲线怎么生成

网友G:
不同的速度还有不同的制动角度吗?我一直以为都是一样的哎。
我家里电脑上有多种压机的程序。回去可以帮你看一下。
修了多年压机的我一直认为刹车角度是固定不变的呢?
惭愧惭愧。。。

楼主:
当然啊,速度越快需要停下来的制动角度肯定要大啊。还有连续模式和一行程模式制动角也不一样

网友H:
用电子凸轮控制器,方便,准确

楼主:
大的床子还是要自己做的

网友I:
速度不同惯性也不同要做到误差非常小有难度,毕竟是机械刹车
Lu

楼主:
离合器脱开就有制动 只不过用久了制动性能会变化 制动角也会变

网友J:
要停在0度是有困难的,不同的速度停角度没那么准的,要是恒定速度可以做到正负2度。我们公司的设备自动停机一般允许正负误差30度。

楼主(2016-11-28):
楼主我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哈哈哈

网友K(2017-02-22):
电子凸轮控制器,pac10

网友L:
楼主分享下怎么解决的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