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02):
新手玩PLC,就是用PLC驱动一个中间继电器,电磁阀接在中间继电器的触点上用中间继电器来控制电磁阀的开关,请教前辈这个怎么编写完整的梯形图,我自己按照手册编写了一个,但是每次烧进PLC的时候就会提示无法与PLC通讯,但是用别人的梯形图就可以烧的进去。新人学习,请前辈指教,谢谢!

网友A:
请设置通信端口号!别人的程序是已经设置好端口号的。

网友B:
这个简单,你可以问问那个“别人”吗,现场指导就在你身边,你要多问多请教!
QQ:569456723

楼主:
謝謝你的回复哦,现在部门的身边的同事并没有懂PLC的,所以只能来这请教各位前辈了,谢谢!

网友C:
通讯不上,跟是通讯参数设置不正确,修改一下就行了。

网友D:
编程线驱动,端口设置,整好就OK了

网友E:
程序写好要变换(F4),然后设置PC端通讯端口。

网友F:
应该是你COM点没有设置正确,把软件的COM点设置成和电脑一样的,测试下通讯OK就行了,程序很简单的

网友G:
这个帖子很多人回答的。
COM口要选对,设置好之后点一下“通信测试”,连接成功就好了

网友H:
别人梯形图能写进去,你的梯形图肯定不完整有错误。梯形图建立时PLC型号有错误也不行啊。

网友I:
引用楼主dodovsyou于2016-09-02 08:29发表的 新手求助:请问用三菱PLC怎么编写这个程序 :
新手玩PLC,就是用PLC驱动一个中间继电器,电磁阀接在中间继电器的触点上用中间继电器来控制电磁阀的开关,请教前辈这个怎么编写完整的梯形图,我自己按照手册编写了一个,但是每次烧进PLC的时候就会提示无法与PLC通讯,但是用别人的梯形图就可以烧的进去。新人学习,请前辈指教,谢谢!

别人的程序可以写进去,说明端口没问题,应该是你写的程序选PLC型号不对

网友J:
无法通讯!别人的可以!!!
都是你一个人在烧?
公司别人又不会?这问题严重了

网友K:
首先在编号程序后,转换下,快捷键是F4,然后再点击  工具→程序检查,检查下程序有没有问题,然后再把程序写进去,8楼的截图很清晰,选USB或COM口,波特率写对,通讯测试下,当然前提是你要保证你的通讯线没问题,PLC打到STOP模式,PLC有电,通讯线插好。

网友L:
端口设置好,通讯测试一下看看
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