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系列 Q03UDE CPU 怎么通过以太网把程序上载到电脑 通讯怎么设置

楼主(2016-09-02):
三菱Q系列 Q03UDE CPU 怎么通过以太网把程序上载到电脑 通讯怎么设置

网友A:
程序没有加密的话,上载和下载一样的,设置为直连就可以上载到电脑。不是直连,需要设置IP地址,比较复杂。
小侯

网友B:
如果你有設定IP
那就透過區域網路連接
再連接設定那邊選擇PC端為網路卡
在連PLC側設定 PLC Module並點擊圖示設定PLC IP 或是搜尋IP
指定其他站處設定NO Specification
沒有設定IP或不知道IP
可以用USB
或是網路線直連也就是網路線直接連接PC跟PLC不透過HUB
來設定或是查看參數中IP設定
下载积分:+3(guochunyi) 热心助人!

网友C(2016-10-30):
还有高人把通讯程序也分享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