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定位问题

楼主(2016-09-02):
DRVA指令怎么用?原点怎么指定?

网友A:
看手册,上面写得很清楚的

楼主:
没有啊 ,是FX3U定位控制篇这个手册吗?

网友B:
有的,就是FX3U定位控制篇里面讲的很详细。

网友C:
FX3U.FX3UC 用户手册(定位控制篇)
8.3 绝对定位-DRVA指令
127页
没事干,太他吗的无料了!
QQ:569456723

楼主:
我现在用PLSY点动可以动作,DRVA定位不动作

网友C:
DDRVA就是绝对定位指令了,不用你自己判断方向,所以 你要把Y2哪行指令删除掉,Y3是什么我看不清注释!
还有DDRVA是绝对定位指令,你就得先回原点才行,不然怎么能进行定位那!
QQ:569456723

楼主:
原点怎么设定

网友D:
zrn,dszr,好好看手册吧,慢慢来

楼主:
当前值D8340无法断电保持?D8340可以被赋值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