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保存时间

楼主(2016-09-02):
问个问题用断电保存与EEPROM保存有什么区别,那个保存时间长

网友A:
一般指的断电保存是指依靠电池或者大容量电容来保持数据的,保存时间受限电池的容量。
EEPROM是通过电擦除的方式写入ROM中的,这个会永久保存的,但是受EEPROM擦写次数的限制,如果频繁的保存的话,会导致EEPROM的寿命很快到达,一般EEPROM的寿命在1000次~100000次不等。
以上~

网友B:
MMC卡的存储介质是哪种?
微乎微乎至于无形 神乎神乎至于无声

楼主:
那个断电保存里的MB0-MB13是不是断电后存入EEPROM,打个比方我现在要保存M13.0-M13.4我在断电设置里设置M13个数5,断电后他自己存入EEPR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