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02):
请问,三菱PLC FX3U-64MR,后面可以挂FX2N-2AD ,或者FX2N-4AD,或者FX2N-8AD,或者FX3U-4AD吗??挂的个数有限制吗??

网友A:
可以的,有限制。
小侯

网友B:
可以
不過除了增設I/O模組外,最多只能接8個特殊模組
你可以去三菱官網上
使用機種選定的工具程式
http://www.mitsubishielectric.co.jp/fa/products/cnt/plc/ex/select/index.html
這連電流消耗都會幫你計算下去

网友C(2017-02-09):
我也想知道  3U后面最多能输入多少路模拟量信号  楼主知道吗  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可以
不過除了增設I/O模組外,最多只能接8個特殊模組
你可以去三菱官網上
使用機種選定的工具程式
http://www.mitsubishielectric.co.jp/fa/products/cnt/plc/ex/select/index.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