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CX-One_V4出现错误

楼主(2016-09-02):
安装状态 CX Common Tools 安装程式正在执行所要求安装。
出错
Error-3 CX-server Device Driver (Generic FINS Ethernet) failed to install. Try to install it manually from CDROM" [Unit:] \(Generic FINS Ethernet Device Driver)
\setup.exe" at the end of installation.

网友A:
同样的的问题回答得好腻:
1.请用全新格式化安装的操作系统;
2.拒绝网上下的Ghost系统;
3.拒绝一切360软件。。。

mythic

网友B:
提示说的很清楚,结束安装后,自己手动安装Generic FINS Ethernet就好了,
另,工控作业用系统,最好使用原版专业版以上系统,WIN8以上系统,视情形使用管理员权限运行安装
不要使用免费杀毒软件(WIN7以上系统集成的MSE必须验证系统正版,所以可视为非免费),不要使用垃圾管家软件

网友C:
是的,杜绝一切杀毒软件,尤其360